制动电阻长时间运行承受温度

楼主(2024-08-23):
常见的制动电阻运行半年至更长时间,最高承受温度是多少
有没有推荐的制动电阻

网友A:
那你干脆用铝合金外壳的就很耐用,功率选大一点

网友B:
发热丝那种。烧红都没事

网友C:
安装位置空间允许,尽量选功率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干脆用铝合金外壳的就很耐用,功率选大一点
发热功率600W,电阻值24欧姆,可以24小时持续使用五六年吗?加个风冷或者散热
童心而随

网友D:
这两种各有自己的优势

楼主:
我也不太懂制动电阻这些,领导需要采购,风力发电机抖动产生的电能,用制动电阻来消耗,所以24小时持续运行,发热功率800w,24欧,这种找人定制,发来的文件给领导,温度150℃,发热功率降低一半,满足不了要求,

网友E:
这种应该不麻烦吧,阻性元器件画条温升曲线出来不就可以明确工作区间了么,在区间内温升也好电流也好都是容易控制的,根据工作区间要求去选型就可以了,你这里的需要消耗的功率大概率也不是定值,是波动的,所以都是在一定范围内能用就行
而且电阻这种东西是可以并联的,一条不够就两条,真正有影响的是特定封装下的热耗散功率,这个是一定的,根据这个去选就行了
而且24小时运行的东西,最好还是用被动散热,搞个风扇啥的,万一坏掉了就麻烦了

网友F:
这样长期工作最好弄到冷却风扇 环境温度 怎么样
努力做个合格de工控人
qq群4057363
学习交流,共同进步☜
:赠人玫瑰 🌹 手留余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