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3):
这种分料机 3个气缸推料 一个色标传感器标记  一个编码器计数 用先进先出是不是没法做  要是后一个件距离小于工位距离没法做

网友A:
后一个件距离小于工位距离,这个是啥意思呢?你的意思是你的产品手牵着手,没有分开吗???

网友B:
估计是两个工件间隔距离很近的意思

网友C:
要拉开距离,当时我这边前面用了3段运输机,设置不同的速度和控制启停就是为了拉开距离。公司一直要求提高每小时的分拣数量,上货速度太快,前面货物有紧挨着的,只能靠这3段运输机拉开距离,不然传感器真没办法检测。

网友D:
分享我做的,摆轮分拣,就皮带没上编码器的情况下,只能用计时配合传感器来分拣,正常传感器触发,超时就强制分拣,写个功能块,你只要完善一个队列的计算整个项目会非常简单,队列包含索引、分拣目标、分拣计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拉开距离,当时我这边前面用了3段运输机,设置不同的速度和控制启停就是为了拉开距离。公司一直要求提高每小时的分拣数量,上货速度太快,前面货物有紧挨着的,只能靠这3段运输机拉开距离,不然传感器真没办法检测。

这个讲的是对的,就楼主给的结构来说,推料动作如果需要500ms,两个包裹入列间隔时间小于500ms,那是机构动作来不及。

网友E:
这种有两种解决方案

第一种:

每个检测加装色标传感器,是个小白也搞定了

第二种:

就是你这种,出入栈即可,即使挨着也是一样,只要不是重叠,每个分拣位一个出入栈,先进先出。有人问了:计数器会溢出的,
这个你想到了,我也想到了,记住,你使用双字计数,已经是多米以后得事了,超出int.max怎么办,那也有办法,因为再溢出,
最前端准备分拣的那个,距离编码器位置不会超过int.max

上面是我写的一个用脉冲数,这个值超过指定的值就可以设置为ON, 脉冲是不能停的,脉冲的值32位也会在某个时候溢出的,所以用计算的方法是不影响的

浪子海风

网友F:
为什么我觉得可以呢。
反正分检又没有精度要求。
但是我很疑惑的是,色标感应器可以分出三种颜色,然后给出三个不同的信号的吗?还是在同一个位置安装了三个色标感应器用来区分三种颜色?我没有用过色标感应器。
优伤的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