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4):
各位同行,有这样一个76点的PLC项目,从PLC编程,触摸屏组态,到现场的调试,硬件故障排查等下来直到交付生产,然后程序难易程度还算可以,手动,半自动,自动都有,时间控制,液位控制切换功能切换,然后就是正常的报警,工艺数据统计等,请问你们做的话,一般收多少费用?

网友A:
复杂的是工艺,要吃透工艺后才能写好程序,自己列一个表格,熟悉工艺,控制柜绘图,编程,触摸屏,组态,调试,要把这些时间自己估算出来,编程里面看复杂程度吧越复杂的单天价格越高。单论点位的那种PLC程序只适合简单的项目收费。

网友B:
报价2万,

网友C:
点数不值钱  工艺值钱
看程序难度    越难开发费越高     开发费支持返还
公司目前是  开发费低于2W   10台设备返还
高于2W  每台返回2000  直到开发费结清  有效期一年  超过一年 剩余开发费没收

楼主:
这个项目已经去现场不下10趟了,工艺流程也改了不下七八遍了,因为是开发新设备,工艺流程基本定不下来,都是在现场测试了,发现新的问题,然后又把前面的推翻,重新定工艺,加功能,最后改得程序面目全非,可读性很差,所以,做这样的活也是很累啊,搞了几个晚上到一两点的了,干自动化说是好像高大上,其实是个苦力活~,
现在我明白了做程序的一个很重要的善后的活,就是要把之前调试的搞得乱七八糟的程序要有时间静下来重新整理一遍,然后把M,D等按功能重新进行分区,替换,然后查找调试时临时添加的有可能重复的RST,SET,MOV K0等指令,总之是重新整理一遍,使程序更有条理和可读性,但这个要放到最后!
  • 下载积分:+1(wolegeaass) 后半段经历同感

网友D:
    编程和调试报价分开,调试按天算,不要被调试时间坑了

网友D:
    看来已经被坑了,经常在外面调试,本来一个月的活,客户要求改工艺流程,改来改去,耗时2个半月,咱们也不怕,给公司干嘛。每次客户要改需求,我直接了当说和我沟通没用,跟我们公司领导沟通,领导同意咱就该。

网友D:
    调试1500一天,就这样计,随便你怎么改。

网友E:
    运动控制点位和开关量点位报价不同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网友F:
    看来已经入坑了:改来改去会把人搞崩溃的。所以设计费和现场调试费要分开算

网友G:
    这个活路子,苦逼得很。

楼主:
    看了以上几位同行的建议,觉得确实是经验之谈,要不然一开始谈项目费时你没法估计,讲多了人家不接受(熟人还碍不下面子),讲少了对不起自己的付出,关键是这种非标的没法估计到底多少天搞完,如果一次性包干到户,那么像我这样,估计还得在干多少个半夜一两点!~

网友B:
你自己纯傻逼,熬着好了。谈感情就别说钱,谈钱就别说感情。接几个项目被坑一坑就有数了。不过看你描述,你的手有点生?

网友H:
看你描述这个项目应该是外包的,一般外包价格会报高点,但你往现场跑了这么多趟了,时间成本都不少了,你也可以跟你的甲方讲,远程就不加费用,人去现场的话要加钱。具体价格不好定标准的,涉及到你跟客户的粘合度,就一锤子买卖下次也没他们的项目就不能自己吃亏,老客户其他项目赚点无所谓。

网友I:
工艺不特别的话,可以按照100一个点算,轴另算,通讯一个数据算一个点,或者按站点看你自己,触摸屏200-400一屏,看复杂程度。打包计算一下大概,自己做些调整。
也可以按天算,500-1000不等,看你自己在什么段位,自己做些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I:
工艺不特别的话,可以按照100一个点算,轴另算,通讯一个数据算一个点,或者按站点看你自己,触摸屏200-400一屏,看复杂程度。打包计算一下大概,自己做些调整。
也可以按天算,500-1000不等,看你自己在什么段位,自己做些调整。

通讯一个数据算一个点的话那费用就可多喽,屏是一页算200~400是吧?我觉得就应该像前面楼的朋友说的那样,要编程和调试分开,要不然这个调试是无底洞,系统调试就是一个兜底的活,什么变频器设置不对你也得帮改,理由是你会现场没人,而你为了项目进度,又得帮搞,后面线接错导致变频器不转,电磁阀不动作,你又得帮查,理由是你会,现场没人,以后多补你点,这种空头的理由多了去了,,所以,像前几楼说的,调试费单独算,并且是按天算,这样比较合理,然后任她改了天荒地老也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