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PLC在高压方面有什么应用?

楼主:
一直接触的都是低压电路,高压方面也会用到PLC吗

网友A:
基本没用,高压上二次是国产设备,不用PLC,都是单片机做的成熟产品;发电厂有自控仪表专业,那上边DCS,PLC一堆,控制锅炉 汽机,输煤乱七八糟的;

网友B:
接触网
变电站调度
高压线路输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