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链接时提示异常

楼主(2024-08-24):
使用三菱GX Works2链接PLC时,提示“指定了无法使用的om端口”,GX内检查com端口与(com和lpt)一致,更改com口还是无法连接。
怀疑是连接线问题,但在另一台电脑上能正常使用,哪位大侠可以指教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是不是你电脑的USB串口问题 我有台笔记本经常遇到这样 电脑重启机后又可以连接
人生是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行.....................

网友B:
换个usb口 换下com口试试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手机APP监控plc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gulinfeng

网友C:
编程选择的PLC型号看一下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