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V18

楼主(2024-08-26):
之前用V17写的程序给加密了,然后现在换电脑装的V18,打开程序后显示,块MAIN的专有技术保护是由低版本的博图设置,因此无法设置
请问这种怎么办,必须降级到V17才能打开吗?还是有什么其他办法?

楼主:
ok了,可以把密码删掉

楼主:
关掉程序编辑器------编辑------专有技术保护-----输入旧密码-----删除 就OK了
下载积分:+1(858090818)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5(zhaoaron) 热心助人!

网友A:
有始有终,赞一个

网友B(2024-12-03):
还有博图程序只能升不能降吧
酷比电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