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6):
我最近重拾三菱5u耍一耍的,照抄手册回原指令,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伺服经常回原两次,甚至一直回原。间歇性回原一次成功,一直没找到啥原因,想来请教一下各位好哥哥。哪里有问题吗?

楼主:
我估摸着是回原完成信号太快了,就用m210上升沿重新set一个回原完成信号。问题得到了解决。
第二个方法是,把第三行sm5501常开那里拿掉,自锁的时候不带它,然后也不用sm5501断开去复位正常异常信号,用急停信号去复位。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但是我有点想不明白为啥回这样。我看论坛里很多都这么写的,总不能就我一人遇到问题了吧。
  • 下载积分:+5(zhaoaron) 好贴好贴!

网友A:
    原点复归启动,完成(M210)复位启动就行.你写的太复杂

网友B:
    回原完成信号M210都没有利用好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点复归启动,完成(M210)复位启动就行.你写的太复杂

    手册上就这么写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原完成信号M210都没有利用好咯

    咋利用哇,再生成一个完成信号嘛,M210导通一瞬间不是断开指令了吗,但是我监视一直回原的时候SM5501是一直有的,甚是奇怪

网友C:
    这个苦逼得很。

网友D:
    在回原点完成后,置位M210,然后下一行因为定位指令已经完成,sm5501常闭点闭合并复位m210,所以下一个扫描周期回原的条件sm5501常闭点还是导通,m210常闭点还是导通,又一次触发回原指令。

网友E:
    手册只能做参考,不要拿到实际应用,亲测,不管是三菱,欧姆龙,西门子都有一定的瑕疵

网友F:
    还没遇到你说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在回原点完成后,置位M210,然后下一行因为定位指令已经完成,sm5501常闭点闭合并复位m210,所以下一个扫描周期回原的条件sm5501常闭点还是导通,m210常闭点还是导通,又一次触发回原指令。

    正解M210在完成的那个周期,ON了又OFF,扫描下一个周期时,回原点命令前面又是串的那些条件就又满足了。

网友C:
苦逼得很。

网友C:
安慰安慰,感谢。

网友C:
安慰,心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