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7):
经常时没启动博途它就在后台修改了电脑IP地址,连别的东西也连不上。也没办法改回来。
大家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从来没有遇到过.

网友B:
你在口出什么狂言,只能说明你系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口出什么狂言,只能说明你系统不行

我用了win10虚拟机,结果一样。
zhaoaron

网友C: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Z4y1f7Km/
VMware Workstation虚拟网络编辑器讲解

先看看这2个地方的设置。
......

网友D:
虚拟机设置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Z4y1f7Km/
VMware Workstation虚拟网络编辑器讲解

先看看这2个地方的设置。

老哥辛苦了,不过不是虚拟机的问题。我后来查了下,是WIN11自动改的,映射到虚拟机去了。

网友A:
我一般是根据实际情况,直接设置修改固定的对应于想要联机设备的IP地址.

网友E:
是不是,不能设成“自动配置”IP地址,软件的地址不能根着电脑系统的自动配置IP地址做相应的更改,
编程软件设置的是静态地址,在电脑是自动分配,不一定就是我们设的地址号。

网友F:
如果安装虚拟的话,也会出现一些网络无法更改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不能设成“自动配置”IP地址,软件的地址不能根着电脑系统的自动配置IP地址做相应的更改,
编程软件设置的是静态地址,在电脑是自动分配,不一定就是我们设的地址号。

是的,win11之前的版本有bug,网络里不能把自动修改ip地址换成静态ip。请了搞it的同事,把网络中修改成静态Ip就可以了。
不得不说WIN11真的挺烦的,关键是新电脑装不了WIN10,不然肯定不用WIN11。

网友G(2024-10-21):
我的博图有时候给加了一个德语输入法,啃爹!删除了还会出现,幽灵般。

网友H:
没有遇到过
命自我立

网友I(2025-01-14):
手动设置IP就行,需要用什么号段自己手动设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