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触摸屏数值输入倍率怎么实现?

楼主:
新的博途V19,IPC工控机,Unifeid屏,以前的博途可以线性转换,在触摸屏上输入3,自动乘以10,到PLC就是30,现在博途V19没有了线性转换这一项。这个功能要怎么样才能实现?求大师指点!在此万分感谢!
zhaoaron

网友A:
变量---选中变量----属性线性转换

楼主:
博途V19里面没有这一项。没有找到。

楼主:
刚才找了一下,可以了。多谢大师指点!万分感谢!

楼主:
好像还是有点问题,是不是跟数据类型有关系?

楼主:
连接浮点数类型的变量可以实现,整数变量的勾选不了。
zhaoaron

网友A: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hmi/wincc/q16_faq/faq35.html
要么换数据类型。要么PLC编程。

楼主:
只能改PLC程序了,新增几个浮点数类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