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8):
使用Wincc_flexible_smart_V4往700IE V3里下载总是提示动作执行失败,查不到原因,这个该怎么解决,如图所示,感谢各位大佬
zhaoaron

网友A:
我建议你搞虚拟机试试。 我建议你搞虚拟机试试。 我建议你搞虚拟机试试。

如果电脑是中文名:1、计算机直接改成英文名字,看是否可以下载,

2、计算机直接改成英文名字,卸载软件,重启电脑,安装软件试试

3、如果直接改成英文名不好使,那就需要重新安装系统(或者重新安装虚拟机),计算机名改成英文名,在安装软件。

我建议你搞虚拟机试试。 我建议你搞虚拟机试试。 我建议你搞虚拟机试试。
......

网友B:
还没碰到过,我都能下载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搞虚拟机试试。 我建议你搞虚拟机试试。 我建议你搞虚拟机试试。

如果电脑是中文名:1、计算机直接改成英文名字,看是否可以下载,

2、计算机直接改成英文名字,卸载软件,重启电脑,安装软件试试

现在就剩下重装系统和装虚拟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碰到过,我都能下载进去

有人说是wincc软件版本跟固件版本不匹配,我把固件版本也升级了还是不行,也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

网友C:
单独编译一下,估计是编译报错

网友D:
这是你以前能连上,就这次连不上还是说触摸屏和组态软件一直连不上?

如果是以前能连上,我猜你是先连的PLC,后连的触摸屏。

如果是你第一次连触摸屏就连不上,你可以先PING一下触摸屏。电脑和触摸屏要在同一个网段内才可以连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你以前能连上,就这次连不上还是说触摸屏和组态软件一直连不上?

如果是以前能连上,我猜你是先连的PLC,后连的触摸屏。

如果是你第一次连触摸屏就连不上,你可以先PING一下触摸屏。电脑和触摸屏要在同一个网段内才可以连接成功。

以前可以连接上,现在连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编译一下,估计是编译报错

编译了,编译也没有提示错误

网友D:
盲猜,盲猜,纯盲猜。

你的电脑IP地址是随机分配那种吧。

你这次连不上屏幕,是不是电脑开机以后直接运行触摸屏的组态软件,然后就去连屏幕了?

你以前能连上是不是先运行PLC的组态软件了?而能和SMART屏连接的也就是S7-200SMART了对吧。

你提前运行一次PLC的编程软件,然后让电脑和PLC通讯上。
200SMART的编程软件,有个很棒的功能,就是如果你的PLC和你的网卡不在同一个网段,它会让电脑再分配一个合适的IP地址给网卡。
这样你的电脑就可以和PLC通讯成功了。

在电脑和PLC成功通讯过一次,且电脑没有关机重启的情况下,你的电脑里会有一个临时增加的IP地址。

你触摸屏和PLC通讯的前提是两个设备在同一个网段,如果你屏幕和PLC是可以组态成功的,那你的触摸屏IP地址必定是与PLC在同一个网段。

由于你之前运行PLC编程软件的时候给电脑增加了一个IP地址,你不用再单独设置IP地址也能让电脑和触摸屏通讯成功。

这就是你以前可以用电脑连上触摸屏的原因。

你这次发现没有连上,有可能是你没有提前运行过一次PLC的编程软件,而你又没有单独设定网卡的IP地址与触摸屏在同一个网段,所以才连接不上。

你可以看看你电脑网卡的IP地址是不是那种随机分配的,导致触摸屏和电脑不在同一个网段。

引用 楼主:

以前可以连接上,现在连不上了

网友E:
没用以前的软件试试看?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F:
首先确认网络是否通畅,ping不ping的通。触摸屏的IP地址和电脑的要在同一网段。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是中文用户名问题,感谢各位大佬鼎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