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模拟仿真时,485如何设置了?

楼主(2024-08-28):
请问大家,如果用电脑模拟三菱触摸屏,通道CH1接实PLC,CH2接485的仪表,模拟仿真时,通道2怎么设置?也就是两个通道一起模拟改怎么设置通道2 了?或者有什么相关的实例说明一下也可以。

网友A:
首先电脑需要2个com口才能模拟出来,其次某些虚拟出来的串口,触摸屏在线模拟不能识别

网友B: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楼主:
现在的都是笔记本,没有COM口,只有USB口,查找很多资料,无解!三菱的PLC很好用,触摸屏就差很远了,说明书上好像也是只能和三菱PLC模拟,而且支持的厂家协议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