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9):
求 五轴联动的程序。类似图片这种,有的大佬分享下,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比我那个,三万高工都搞不定的项目,还难。

网友B:
用汇川AC801控制器,CNC程序,找汇川技术咨询下先。
相信自我!

网友C:
年薪50万起步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我也想搞五轴

网友E:
这种我觉得不要用PLC了

网友F:
PLC可以做这种五轴程序,自己写数据库和指令库就行,原理很简单的。熟练了可以在汇川AC802里写200多轴这种五轴运动控制系统,做多工位大线体,线体里每个工位一个五轴系统。一定要自己动手写程序调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PLC可以做这种五轴程序,自己写数据库和指令库就行,原理很简单的。熟练了可以在汇川AC802里写200多轴这种五轴运动控制系统,做多工位大线体,线体里每个工位一个五轴系统。一定要自己动手写程序调试。

大佬从小白到做出来,要多久啊,半年能调试完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大佬从小白到做出来,要多久啊,半年能调试完吗

最少要十年工作经验,一般十五年写程序经验,一直对这种运动控制感兴趣,悟性极高才行。

网友H:
这个得用数控系统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个得用数控系统

数控系统也可以,PLC也行,看价格。

网友I:
用cnc系统吧,plc要5轴联动算法写死个人

网友G:
用cnc的话,是直接用G代码?

网友J:
还是推荐数控系统,走PLC的轴运动比较考验个人的编程逻辑能力,没有太多经验的不建议直接上

网友K:
用类似加工中心的系统,看你加工需求,可能要带RTCP刀尖控制功能的,加工轨迹用软件出,ug好像有,系统主要是参数设定,实际使用和调试不会很复杂的
这个5轴轨迹处理需要底层封装的,PLC做有点太复杂了,不合适
刀尖控制功能是刀具走加工轨迹时需要加工表面与刀具一直保持垂直状态,这个也是控制器底层封装算法
实际出加工程序一般做加工中心出加工程序的厉害一些的都会,在软件里选中需要加工的表面软件能自动出
偷偷告诉你,如果有刀尖控制功能,就能加工曲面,什么螺旋桨,飞机发动机叶片,就都 能加工了,听说做蘑菇都需要,听说,不确定哦

网友L:
找原厂家技术支持

网友M:
引用楼主winter0721于2024-08-29 10:44发表的 求 汇川 五轴联动的程序。类似图片这种,有的大佬分享下,万分感谢 :
求 五轴联动的程序。类似图片这种,有的大佬分享下,万分感谢

直接用数控系统,plc不好做,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