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9):
三菱QJ71C24N连16个温控,温控从站设1~16,QJ71C24N-R4连14个压力,压力表站号要从1设吗,还是要从17开始设置

网友A:
站号不能重复

网友B:
两个模块了 1开始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C:
只要站号不重复,都可以的。

网友D:
引用楼主guiyushouwei于2024-08-29 15:28发表的 三菱QJ71C24N连16个温控,QJ71C24N-R4连14个压力,压力表站号要从1设吗 :
三菱QJ71C24N连16个温控,温控从站设1~16,QJ71C24N-R4连14个压力,压力表站号要从1设吗,还是要从17开始设置

不同的模块了,是可以设置1的,在同一模块不要设置重复就好。
  • 下载积分:+1(guiyushouwei) 真诚感谢!

网友E(2024-12-05):
    不同通信网络了,可以从1号站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