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30):
博途scl计算语句老提示波浪线亮红,弄来弄去都不知道错误在哪,改空格会像图中下划线亮红,求余语法格式错了吗?还是括号符号等用法不对?到底哪里错了呢?求教论坛大佬。。。
zhaoaron

网友A:
MOD 前后都是整数。不能是浮点数。用MOD之前,先把i转换成整数。 #C(整数) := #A(整数) MOD #B(整数);

点击关键字按F1有帮助
......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 前后都是整数。不能是浮点数。用MOD之前,先把i转换成整数。 #C(整数) := #A(整数) MOD #B(整数);

点击关键字按F1有帮助

数据类型设定是整数类型啊

网友B:
#i := (#q + ((13 * (#m + 1)) / 5) + #k + (#k / 4) + (#j / 4) - (2 * #j)) MOD 7;

编译一下看提示信息。
zhaoaron

网友A:
#i := (#q + ((13 * (#m + 1)) / 5) + #k + (#k / 4) + (#j / 4) - (2 * #j))MOD 7;
#i := (#q + ((13 * (#m + 1)) / 5) + #k + (#k / 4) + (#j / 4) - (2 * #j)) MOD 7;
你试试
  • 下载积分:+1(gsw2022) 大佬是不是语句格式问题 ..
  • ......

网友C:
    右键“属性”,取消勾选“IEC检查”。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或者不使用Word数据类型,使用Int数据类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