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定位指令接通后轴不运行PLC没有输出???

楼主(2024-08-31):
FX3U 指令接通正常,但PLC没有脉冲和方向输出 什么原因???虽然定位完成了但轴没有动位置也不对。初始化和手动都是可以正常定位的

网友A:
1,把D8340调出来看
2,你定位完成需要断开M700的,M8029之后置位一个M点,用来断开M700
3,你的加减速时间,最高速度是否有写

网友B:
每个扫描周期内脉冲指令只能执行一次,要想下次使用就必须断开指令下次再接通

网友C:
估计定位完成没有断开,导致再次定位没有启动

网友D:
M8029一直接通,说明你执行一次定位后没有复位,而且你用的绝对定位相同的位置你重复定位肯定是不会移动的

网友E:
用SET及RST 定位68 速度200?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