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为什么自动条件不通MOV也可以传数据????

楼主(2024-08-31):
自动步运行后 D730数据不停的循环跳动,但设备没有动作。什么原因????

网友A:
有没有接通,在程序上加个计数器就知道了

网友B:
應該是來不及作動 就直接跳下一個步接 先加延遲看看
下载积分:+1(wolegeaass) 热心助人!

网友C:
你这个是三个不同的定位吗?不同的定位完成信号建议使用不同的标志,你这边这样写的话,第一个M710完成后,程序从上面扫描下来不就都完成了,所有都来不及动作。

网友D:
执行到42行 M7 是ON到话 ,会直接跳转,D730=15,D735=10只存在28行到42行一个扫描周期都不到,M502也只输出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E:
m6,m7,m8逻辑混乱 给的截图m6,m7为何会同时导通呢?

网友F:
你发的程序没看到谁给的D730数据的,应该是计数的方式有问题

网友G:
伺服定位的寄存器里没数据就不会有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