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31):
哪位大佬可以提供一个案例借我参考一下。

楼主:
编译不了呢?

楼主:
以前是用的FX3U的CPU,这样写可以编译可以用,但是这次是FX3GA的CPU,怎么就编译不来了呢?哪位大佬可以发一份案例参考参考。

网友A:
3G不支持,u0/G0这样的模式

楼主:
大佬,那应该如何编写,第一次用这个FX3GA的,求解
引用 网友A:
3G不支持,u0/G0这样的模式

网友A:
用from 和 to 收到和发送……你实在不会用,建议你使用左边的模拟量模块,很简单

楼主:
谢谢,我试试
引用 网友A:
用from 和 to 收到和发送……你实在不会用,建议你使用左边的模拟量模块,很简单

网友B:
看特殊模块手册
FROM TO指令  有例子程序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FX3U 【MOVP  H3333  U0\G0】

FX3G 【TO K0 K0 H3333 K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