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31):
小的从梯图想转ST,照片中的[<> D1398 D1396] 这一段不知道如何介入,有能协助告知的吗?

BMOVP( M2000 ,D1400, K14, D1422 );

网友A:
这不太简单了,IF D1398<>D1396 THEN 后面的指令,END IF
  • 下载积分:+1(触电那么美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太简单了,IF D1398<>D1396 THEN 后面的指令,END IF

    感谢,因为没有st的逻辑,才要充实自我一下,正在把过去的项目拿出来拆解当练习练习。

网友B:
    ST语言编程模式下,尽量不要直接操作软元件,最好用变量代替,BMOV指令可以用FOR循环语句加数组变量配合实现。你细品一下。
  • 下载积分:+1(触电那么美好)
  • 长三角地区,PLC编程,工业机器人编程

    专业外协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语言编程模式下,尽量不要直接操作软元件,最好用变量代替,BMOV指令可以用FOR循环语句加数组变量配合实现。你细品一下。

    我努力,感谢指导,能请问为什么不要直接使用指令要改变量,这样HMI上没法对应上,诚心询问。

网友B:
    变量可以设置对应的软元件地址的。
  • 下载积分:+1(触电那么美好)
  • 长三角地区,PLC编程,工业机器人编程

    专业外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