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ST逻辑问题,请教大老们方式。

楼主:
根据自学影片把梯图拆开解读后,图片中的ST已经验证过可以使用,想请教M2000,M2002,M2010如此重复多吗?不能像梯图摆放一个使用吗?都说st博大精深还是有愿意指导一下入门小白(任督二脉尚未打通)

网友A:
你的这个习惯很不好,ST语言内尽量不要直接操作软元件,要用多用变量和数组。普通四则运算就不要用三菱的的指令了。
下载积分:+1(触电那么美好)

专业外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习惯很不好,ST语言内尽量不要直接操作软元件,要用多用变量和数组。普通四则运算就不要用三菱的的指令了。
受惠了
ST逻辑问题,请教大老们方式。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