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1):
       求助各位大佬,最近遇到这种项目,供电规格是单相220V的,需要有2个水泵一直抽水,并且池子中的水需要2个加热棒进行加热。其中有个工艺需求是1个泵和2个加热棒同时工作(泵进行洒水,加热棒控制它保持恒温)。那 我在设计供电主电路时,1、是只需要按照总额定电流进行选型吗?还是需要大于额定电流的1.2倍左右呢? 如果乘以系数1.3的话,那就要选取100A的总漏保,感觉很夸张。
       我按自己的理解是只按照总额定电流,总额定电流为14640/220 = 66.5A,然后编排了一个初版的主电路,请大佬们帮忙过目一下这个布局,感谢

楼主:
之前都是用2.5mm2的电线居多,头一会碰到功率1万多瓦数的设备,我参考CE标准的电线与电流关系表,初步是规划用25mm2的电线(可以承载84A的电流)。希望大佬们赐教一下,感谢!

网友A:
总线16平方就可以了,你加热棒可以分成2路控制,一路6平方的线就够了。

楼主:
你好。感谢解答。按照你这种说法确实也有道理,不过我想请教一下一般是参考哪种规格去选电缆呢?(我目前看的是CE标准,16mm2感觉会有点极限,大一个等级 25mm2肯定是可以承受)

网友B:
引用楼主小陈要努力于2024-09-01 16:12发表的 请教一个恒温加热池项目的220V主电路配置问题 :
       求助各位大佬,最近遇到这种项目,供电规格是单相220V的,需要有2个水泵一直抽水,并且池子中的水需要2个加热棒进行加热。其中有个工艺需求是1个泵和2个加热棒同时工作(泵进行洒水,加热棒控制它保持恒温)。那 我在设计供电主电路时,1、是只需要按照总额定电流进行选型吗?还是需要大于额定电流的1.2倍左右呢? 如果乘以系数1.3的话,那就要选取100A的总漏保,感觉很夸张。
       我按自己的理解是只按照总额定电流,总额定电流为14640/220 = 66.5A,然后编排了一个初版的主电路,请大佬们帮忙过目一下这个布局,感谢

恒温要配固态继电器,适合频繁通断,一路配一个空开,出问题时不影响其他加热,根据实际运行电流选型即可。还有一个是不建议用漏保

网友C:
你的水泵时单相的?这种最好问下水泵的额定电流是多少,你这样计算不准确。
梦想就是即使遥远,即使荒唐,依旧无法放弃的存在。

网友D:
10000W  咋一看   好大     再一看  10KW  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温要配固态继电器,适合频繁通断,一路配一个空开,出问题时不影响其他加热,根据实际运行电流选型即可。还有一个是不建议用漏保

    谢谢解答,不过请教一下为什么不建议选择漏保呢? 是因为这种容易导致误跳闸吗?还是其他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不过请教一下为什么不建议选择漏保呢? 是因为这种容易导致误跳闸吗?还是其他原因呢

是的

网友E:
咋一看,10000多瓦,好大啊。再一看,不就是10个千瓦吗。
QQ: 2490453455

网友F:
选大不选小  别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G:
单相那么大的功率,一般场合吃不消

楼主:
实验室只有这个单相规格,没办法:(

网友H(2024-11-20):
电加热还是配置漏电保护会安全些,总开关可以不用,分开关安装漏保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