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和丹弗斯FC301变频器DP通信

楼主(2024-09-02):
有个项目是FC300和丹弗斯FC301变频器DP通信,现在需要加一个站,添加硬件,程序编号,增加的站变频器不能通信上,step7软件监控,分站通信故障,具体应该怎么搞?
zhaoaron

网友A:
1、查DP接线,DP头终端电阻。
2、查PLC硬件组态。
3、变频器设置,变频器故障代码。(可以问变频器厂家)
或者你多上传点截图啥的。。。。。
......
zhaoaron

网友A:
丹佛斯S7-300C与DanfossFC300PROFIBUS-DP通讯
https://tech.hqew.com/fangan_472364
这是FC300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