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2):
各位大佬  第一次用S7-1500  配置是CPU 1511-1 PN +接口模块ET200SP IM155-6 PN+输入模块ET200SP 16DI, 24VDC。客服告诉我只能接PNP型的。现在我的传感器都是买的NPN型的 ,不更换传感器和加继电器有其他办法解决吗 ?求大佬门指导指导!感谢

楼主:
西门子不是可以NPN 也可以PNP吗  怎么这个就不行了呢  有大佬指导指导不? 感激不尽

网友A:
这款模块,固定死的,pnp。你买的npn传感器,肯定用不了,只能更换重买,或者用继电器周转一下。它支持npn和pnp是200smart和1200这种端子排式,带公共端的。公共端接0或者24,对应就是pnp和npn。
  • 下载积分:+1(森利德)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模块,固定死的,pnp。你买的npn传感器,肯定用不了,只能更换重买,或者用继电器周转一下。它支持npn和pnp是200smart和1200这种端子排式,带公共端的。公共端接0或者24,对应就是pnp和npn。

    感谢指导  我以前就是用200SMART用顺手了  第一次用1500 和ET200SP  没注意极性问题   我现在在联系更换光电中 非常感谢

网友B:
    三菱有SS

网友C:
    了解一下上拉电阻,下拉电阻

网友D:
    给2楼老哥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