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ModbusTcp能不能多站同时收发

楼主(2024-09-02):
测试过很多PLC,日系基本都可以多个从站在同一个扫描周期收发数据,目前测试1500,发现不可以,连一个从站的同时读写都做不到,请大神解答一二,是不能还是有窍门?

网友A:
使用两个端口,例如PLC的端口1000连接一个从站端口502,再来1001再连接一个502,两个端口独立,就可以同时收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两个端口,例如PLC的端口1000连接一个从站端口502,再来1001再连接一个502,两个端口独立,就可以同时收发
试了,一个正常,另一个报错

网友B:
可能程序有错误?顺序扫描理论上不是同时执行;除非是GRAPH的SFC程序可能同时扫描;
如果设备多可以用第三方的智能网关,PLC内不用编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35517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