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MT8071IP触摸屏开机后总是要求五点精度校正

楼主(2024-09-02):
请教各位大神,威纶通MT8071IP触摸屏开机后总是要求五点精度校正(Touch crosshair to calibrate),怎么办?

网友A:
系统设置里面可以把这个功能关闭
这个操作试过了,商家客服说是硬件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下载积分:+1(红衣大魔神) 估计是

网友C(2024-10-08):
有没有校准过,有可能是拨码开关没有拨回去或者短接了没有恢复导致的

网友D:
时间太久了,存储器损坏,导致断电无法记忆触摸位置。有记录数据的程序基本上10年左右威纶通都有这毛病,我遇到过,直接换吧。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网友E:
有程序 直接换个新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F:
感觉像是硬件问题比较多,可以换个新程序下载进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