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各路大神,PID预调节怎么调

楼主(2024-09-02):
PID预调节老是说过程值与设定值接近,精确调节可以调,但是半个小时还没调玩

网友A:
太近了会这样,差不多得了,然后手动微调参数

网友B:
这个有公式可以计算,但必须根据现场情况

网友C:
人生是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行.....................

网友D:
如果你手头有日本岛电的SR92智能仪表,让它自整定调节,出来的PID值效果非常好,再把这个自整定出来的PID值分别输入PLC的软PID,效果也是相当好,以前自己试验过。通过读取压力表的压力值,再设定压力值,智能仪表控制变频风机的转速,从而达到控制管道压力的预想
bnnyygy

网友E:
现在还没看到自己写PID内含AT整定的程序
下载积分:+1(lix2921) 给头像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