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和三菱QPLC通讯很卡是怎么回事,读取或在线编辑写入卡几分钟

楼主(2024-09-02):
有没有玩三菱的大佬,请教一下为啥在找监视和读取写入之类的与PLC有通讯的操作都会很卡很卡,随便监视或写入个东西都要卡几分钟,离线就不卡,USB直连会好点,用以太网连卡的程度还要多三四倍,是怎么回事。笔记本配的13代i7+32g内存+1T固态,PLC型号Q26UDV。最近两年都遇上这个问题,笔记本每个项目都是配的新的,做改造项目,原设备一般都是Q26UDV,带100轴左右,3-5个以太网模块,经常因为通讯问题搞得心态爆炸,读取程序基本没半个小时读不出来。,一直卡着转圈

网友A:
昨天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监控时编程软件显示 无响应 之类的情况,电脑关机重启还是这个情况.看网线口的指示灯也闪烁正常,还以为是软件出问题了.折腾了几次,活动网线插头,也是监控转圈,反应速度慢,但十几分钟前,联机监控AB的PLC,很流畅,
于是换了根网线好了,点监控,马上反应迅速了.
线应该没问题,USB和网线都试过,就是卡,我连接他的上料机设备Q06UDV一点都不卡

网友B:
网线比USB慢,USB好用,只是没法WIFI连接。CPU的扫描周期是多少,是不是CPU负荷高了?100轴的伺服是什么网络 sscnet还是从clinkiefield
线应该没问题,USB和网线都试过,就是卡,我连接他的上料机设备Q06UDV一点都不卡

楼主:
扫描时间53.4ms,都是用的QD77MS16模块,电脑CPU负荷基本没超过20%,PLC的CPU负荷不知道咋个看,容量占用75%的样子

网友C:
某宝 有卖三菱PLC兼容的内是WIFI 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D:
wifi连接不能离远,10m左右就卡顿

网友E:
你是不是用SFC写的?我遇到过,works2 用sfc,卡成傻逼一样。还有一次,我用works3 写入写了一个小时,界面卡死在那里,间隔十分钟看一次,发现进度条动一点。建议你问问客服,客服有经验

网友F:
26UDV不直联确实卡,可能是程序量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