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3):
PID调节方法:

首先,要记住一个三字真言“快,准,稳”,分别对应公式中的,比例,积分,微分。

其次,要知道,比例积分的作用是令其快速到达目标位置,并在目标位置上下移动,调的太大则会超调,太小到达不了目标位置, 一般在确定好比例系数以后就不再轻易动它,只有在离目标高度相差太大时,它才会起到较大作用,积分的作用是消除静态误差,将其稳定在目标位置,调的太大则会另其不稳定,相当于细调,微分的作用是超前预判,使其上下移动的幅度减小,但不会让其静止下来,相当于粗调,调的太大会造成震荡,太小则会影响反应速度。

大家用过PID的看看,讲的对不对。
  • 下载积分:+1(lix2921)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lxdddd1)
  • 三菱PLC、欧姆龙PLC、台达PLC、信捷PLC、各类触摸屏、编程接线调试都可以做。电话(微信)19951564598,我的时间比较自由,期待您的来电咨询。

网友A:
    比如烧水,控制恒温,就是控制加热等于散热为目的,调节比例,就是匹配加热的功率能接近散热,
    调节的满意的时候作为比例参数确定下来。这个时候功率和温度的比值,就是比例的意思。
    假设100度的水,用300瓦,刚好能维持满意的恒温,100/300就是比例的意思。
    根据这个比例,不同的温度就对应的不同的功率,比如电磁炉有2000瓦的有3000瓦的,这个比例就需要映射一下了。

    比例是个常量,不过用变量才更科学,但是变量就复杂了,

    积分么,比例本身就能满族很多需求了,但是比例是不讲究历史的,所以温度虽然能恒温,但是还是有微小偏差,
    这些微小偏差需要时间的积累才能发现,然后把积累的误差,在补偿平摊一下,前一个历史在后一个历史补偿过来。
    这样即便从长距离来观察,温度会更加恒定,无波动。
  • 下载积分:+1(dearboy8888)
  • 下载积分:+1(lxdddd1)

网友B:
    听君一席话,茅舍顿开

网友A:
    微分

    删掉了,微分没啥可写的,
    浪子海风

网友C:
    我觉得你没有说清楚
    优伤的菊花

网友D:
    PID  毕业刚工作时,公司来了一个海归,公司开例会  分享总结项目经验   让大家提问题  我问了一下PID方面的:
    P参数  如何定?海归说 试出来的  我就回了一声 哦    然后 海归就离职了   我到现在都怀疑  是不是我的问题打击了他

网友E(2024-10-17):
    讲的很到位,也很专业,感谢分享

网友F:
    挺不好弄的,我也正在用但还没型好

网友G:
    讲的很到位,感谢分享,辛苦了
    佛山高迈德科技专业研发生产Profinet转modbus模块,Profinet/EIP远程IO,can转Profinet模块,PLC转网段NAT模块,PLC串口转网口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