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3):
想问问各位大佬们变频器干扰的问题,经常会干扰到PLC,频率一高那情况更严重,加了输出电抗器,信号线跟动力线都是屏蔽线,屏蔽层都有单端接地(汇总到电柜一起接地,另一端不接),布线也是交流跟直流分开绑,还是会干扰,然后现在给变频器输出线加了磁环,暂时有效果。

网友A:
变频器输入和输出都加一个变频器专用滤波器,PLC模块线和变频器输出线分开走

网友B:
把变频器位置放到远离PLC的地方,最好是电机的附近。
输出端在变频,把线抽出来看看,是不是离PLC越近干扰越严重

变频器本体接地走专线,地线越短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输入和输出都加一个变频器专用滤波器,PLC模块线和变频器输出线分开走

以前有加过滤波器,结果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拆掉了,然后后面单独拉地线接屏蔽层才好些,现在又不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变频器位置放到远离PLC的地方,最好是电机的附近。
输出端在变频,把线抽出来看看,是不是离PLC越近干扰越严重

变频器本体接地走专线,地线越短越好。

电柜是有3个1米2和一个0.8米的,PLC放在最右边,变频器放在最左边,中间有2米多了,要把变频器放电机附近不太现实,我的产品是电镀线,变频器是来控制行车的,机械设计的空间实在有限,放一个接线的电箱都很紧凑。现在就是想找到干扰源在哪里。地线这个东西又是客户这边给的,走一条已经不错了

网友C:
客户给的地线实际有没有效果   如果想找到干扰源  就得一步一步的查
人生是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