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3):
一台MR-J2S-70B驱动器控制一台HG-KR的伺服电机。经常出现上电后伺服电机的使能没有,电机用手就可以转动,等待一段时间后,使能才上。

网友A:
你确定这个2个东西配吗?

网友B:
他这个应该是老设备上面的吧,停产十几年了,你看下程序使能的逻辑,你说的等待一段时间是多久?

楼主:
是一台老设备上的,确实是这样用的

网友C:
HG-KR和J4搭配吧,问过三菱售后没,这组合不推荐

楼主:
应该不是程序上控制的,有时候开机是要等待几分钟的,有时候是开机就有的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应该是老设备上面的吧,停产十几年了,你看下程序使能的逻辑,你说的等待一段时间是多久?

网友D:
很简单的问题啊  多等一哈就使能了  不好吗? 否则你就出钱更换一套   钱你不愿意出  你还不愿意多等一会

楼主:
老设备上的,我打电话问过了,停产超过七年,不提供服务了,资料也没有
引用 网友C:
HG-KR和J4搭配吧,问过三菱售后没,这组合不推荐

楼主:
它也不是每次都要等,有时候上电就有了。换一套我们这边是没问题的,客户那边暂时没同意,还是想把问题找出来,修一修试试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的问题啊  多等一哈就使能了  不好吗? 否则你就出钱更换一套   钱你不愿意出  你还不愿意多等一会

网友E:
連接驅動器 確認始能腳訊號有沒有進去 或者線接觸不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程序上控制的,有时候开机是要等待几分钟的,有时候是开机就有的

一般驱动器上电参数自检没问题,很快就能使能上,等几分钟好夸张,升级吧,电机不用换,直接升级J4驱动器。

网友F:
J2S-B这款伺服还得搭配Q75M模块才行,我有这款伺服调试软件,还要购买数据线
必须赞

楼主:
是的 正常来说是这样的。我先找根编码器线换上试一下吧,换驱动器的话等等再说
引用 网友B:

一般驱动器上电参数自检没问题,很快就能使能上,等几分钟好夸张,升级吧,电机不用换,直接升级J4驱动器。

楼主:
是这么想的,但是它这个调试口我还没见过。调试软件也没有,很尴尬
引用 网友E:
連接驅動器 確認始能腳訊號有沒有進去 或者線接觸不良

楼主:
大佬 方便发一个调试软件么 感谢
引用 网友F:
J2S-B这款伺服还得搭配Q75M模块才行,我有这款伺服调试软件,还要购买数据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正常来说是这样的。我先找根编码器线换上试一下吧,换驱动器的话等等再说

刚接触三菱的总线伺服就是J2S-B的,调试线长的很奇怪。不过三菱的总线伺服,参数一般都是写在模块里的。更换驱动器都不需要灌参数。

网友F: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uSayI9CYEZsqojHSwBlaQ?pwd=ybfv
提取码:ybfv,请查收一下
引用 楼主:
大佬 方便发一个调试软件么 感谢
必须赞

网友G:
修个寄吧,修不好,换新的

楼主:
谢谢大佬
引用 网友F: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uSayI9CYEZsqojHSwBlaQ?pwd=ybfv
提取码:ybfv,请查收一下

楼主:
实在不行我就跟他们说换驱动器了,这款驱动器还不一定买的来。一共有8个驱动器,换成J3或者J4的话,8个是要全部换掉吧
引用 网友B:

刚接触三菱的总线伺服就是J2S-B的,调试线长的很奇怪。不过三菱的总线伺服,参数一般都是写在模块里的。更换驱动器都不需要灌参数。

楼主:
一阵见血的
引用 网友G:
修个寄吧,修不好,换新的

网友H(2024-10-17):
引用楼主李理里于2024-09-03 11:11发表的 求助 MR-J2S驱动器上电后电机用手可以转动 :
一台MR-J2S-70B驱动器控制一台HG-KR的伺服电机。经常出现上电后伺服电机的使能没有,电机用手就可以转动,等待一段时间后,使能才上。

            哪个地区的,这个使能有好几种方式,可以远程协助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 正常来说是这样的。我先找根编码器线换上试一下吧,换驱动器的话等等再说

编码器线异常的话开机伺服就会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