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3):
程序如下

楼主:
模块位置在右边第二个,我照范例写的程序,只有A相指示灯亮,上面up和down的指示灯没有闪烁

楼主:
拿示波器量也有波形,是哪个参数没有配置吗?

网友A:
做过2相4倍32位的,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楼主:
现在可以读到值了,但是我想计算输入的频率,在单位时间内计多少个数,通过公式去算,这个时间是通过指令来设置还是在哪里设置?

网友A:
引用第4楼8080zmx于2024-09-04 09:33发表的 Re:关于三菱高速计数模块2HC,我用信号发生器模拟,A相有输入,但是没有 .. :
现在可以读到值了,但是我想计算输入的频率,在单位时间内计多少个数,通过公式去算,这个时间是通过指令来设置还是在哪里设置?

之前是用来采集线马光学尺读取头的位置的,没有计算过频率。但是这个模块好像没法计算频率,如果要算的话得自己写一个公式计算。

楼主:
好的,谢谢你的帮助,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以太网adp模块要和两台变频器modbus tcp通信,这个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引用第6楼8080zmx于2024-09-04 10:47发表的 Re:关于三菱高速计数模块2HC,我用信号发生器模拟,A相有输入,但是没有 .. :
好的,谢谢你的帮助,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以太网adp模块要和两台变频器modbus tcp通信,这个可以实现吗

什么PLC啊?5U吗?直接用网口做modbus tcp啊,你说的那个模块我还没有用过。

楼主:
3U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