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封装块的问题

楼主(2024-09-03):
我今天封装了两个块,但是这两个块不能在一起用,原因是有一位地址冲突了,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因为封装块的时候他那个地址是改不了的只能用他给的默认地址。

楼主:
具体问题就是两个块一起用的时候,第二个块他那个起保停程序那里就不能自锁了,但是单独用又没问题,很奇怪。

网友A: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3657857891782386
多多学习

网友B:
变量“停机”如果使用置位复位指令的话,不能放在out区;放在in_out接口处。
但是用了置位复位指令他也没有报错,那个“停机”还是能正常的输出0和1,我主要是要他0-1的变化,如果不用置位复位,直接用起保停那种是不是就可以放到out区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子程序在调用时,像启保停和置位复位都是需要保持数据的;必须放在in_out接口处,将数据存储在M区或V区。子程序的in、out和temp区不具有保持性。
下载积分:+1(突破手牛爷爷) 真诚感谢!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