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4-09-03):
各位大神,台达DVP 14ES00R2 用编程软件连不上,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通訊站號設定0 試試

楼主:
试过了也没找到PLC,但是它能各信捷文本屏通讯上

网友A:
拿信捷文本屏連PLC呢? 有485跟232

网友B:
是不是你电脑IP没设置到和PLC同一网段

网友C:
通讯端口被占用了,软件默认的端口与空闲端口对不上号。
建议看看编程手册通讯篇。
相信自我!

网友D:
通讯方式不对或没有端口

楼主:
我另外拿一台同型号的PLC,软件可以通讯上,站号为0,自动侦测一点就联上了,是不是程序控制了?还有485通信口也用了,一个设备好几台同型号PLC都无法连接软件。

网友E:
PLC off状态 上电 然后再连一下试试
这种型号就没有拔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