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以太网adp模块的通讯问题

楼主(2024-09-04):
我有ENET-ADP模块要和两台变频器通信,走modbus协议,变频器是深圳弘远的,这个想法可行吗?,如果可以应该设置哪些参数呢

网友A:
在你的图上没找到ENET-ADP模块。
提问的时候,最好关键产品的型号打整齐。一字之差,功能也不同。
假如是FX3U-ENET-ADP ,那不行。这个模块就不支持MODBUS-TCP,并且不能主动发送数据。
假如是FX3U-485ADP-MB 走串口MODBUS-RTU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