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4):
直线电机没有编码器线,怎么玩?

网友A:
用手推,很顺滑,当滑轨使用

网友B:
伺服电机没有编码器当异步电机也能转,直线电机也一样,
再说没有旋转编码器,但是可以装直线类编码器,比如光栅尺
还有那个磁铁扣下也是可以玩的

网友C:
没有编码器线就自己焊一个!只是没线而已,又不是没有编码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编码器线就自己焊一个!只是没线而已,又不是没有编码器!

直线电机焊在哪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编码器线就自己焊一个!只是没线而已,又不是没有编码器!

直线电机上面现在只有动力线

网友D:
自行装反馈装置,比如光栅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行装反馈装置,比如光栅尺

装了磁栅尺,但是驱动器没插编码器线一直在报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了磁栅尺,但是驱动器没插编码器线一直在报警

你不装读取头,磁栅尺就是个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装读取头,磁栅尺就是个摆设

有读数头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读数头

读数头应该插哪里?运动控制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读数头应该插哪里?运动控制卡吗?

驱动器吧,编码线插哪里它就插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