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5):
  • 下载积分:+5(1992sd) 感谢分享!
  • PLC无线通讯| PLC远程控制| PLC APP控制| PLC网页监控| PLC组态监控| PLC远程调试| PLC短信报警|    巨控王工   电话/微信:15307483969 ,QQ:54150175

网友A:
    天天学习,好好向上

网友B:
    除了软件检测  也可以增加硬件检测。用一个开关量传感器也能检测通讯是否中断。

  • 下载积分:+5(飞龙舞天) 你这个牛逼,请问一下那 ..

网友C:
    请问一下那个lc27是什么

网友D:
    楼上看题啊,人家要求的是检测通讯通断,这个用物理方式好像不大合适

网友B(2024-10-05):
    物理方式可在某些情况下作为补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那个lc27是什么

    一个高灵敏的开关量电流检测器,最小可检测到1ma电流。注意要选30ma这个电流等级。LC27有很多个电流等级 最大的500A..485从站停止或者无电源等 都可以检测到。正常通讯就发出开关量信号 接PLC 输入点   好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上看题啊,人家要求的是检测通讯通断,这个用物理方式好像不大合适

    没毛病哈,软件检测 和硬件检测 。

网友E:
    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
    佛山高迈德科技专业研发生产Profinet转modbus模块,Profinet/EIP远程IO,can转Profinet模块,PLC转网段NAT模块,PLC串口转网口模块。

网友E: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up up !!!
佛山高迈德科技专业研发生产Profinet转modbus模块,Profinet/EIP远程IO,can转Profinet模块,PLC转网段NAT模块,PLC串口转网口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