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5):
之前好像见过一位大佬发过一个屏幕下拉翻页例子,现在想应用在一个项目上,但是现在找不到,可有大佬能分享一下或指点?
跟图片这种滑动条一样
先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是表格翻页,还是什么翻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表格翻页,还是什么翻页?

类似于表格翻页,用来配置参数

网友A:
这个滚动条是构件自带的不需要另外添加,另外的存盘数据浏览和配方都是默认自带的
如果不想显示也可以双击,在基本属性页面取消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滚动条是构件自带的不需要另外添加,另外的存盘数据浏览和配方都是默认自带的
如果不想显示也可以双击,在基本属性页面取消勾选

不是构件,就是普通界面,我有很多参数要设置,想放在一个界面,然后用一个滑动条来下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组合框

可否细说一下操作流程

网友B:
是不是你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要的功能

这些步骤我知道,其实我想要那种像网页一样,鼠标滚动网页向下刷新界面

网友C:
历史数据或报警数据列表,可以做2个按钮,上下翻页,PageUp( )、PageDown( ),还可以左右滚动等等,昆仑的滚动条很难使用,如果是为了显示更多的画面内容,这个不管用哦

网友C:
用脚本修改各个控件的Top属性,例如增加或减少就可以上下移动控件了,但如果移动的控件太多也麻烦,不行就把需要移动的控件放到子窗口里,然后控制子窗口的位置来模拟控件的移动
  • 下载积分:+5(不知道叫啥啊) 感谢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脚本修改各个控件的Top属性,例如增加或减少就可以上下移动控件了,但如果移动的控件太多也麻烦,不行就把需要移动的控件放到子窗口里,然后控制子窗口的位置来模拟控件的移动

    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B:
这种形式用配方就可以了

网友C:
移动子窗口就是先关闭子窗口,然后换个位置再打开,比较啰嗦,你可以先看看效果,主要是关闭后打开时可能会闪烁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