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5):
一条全封闭的产线有22个工装位置,前面只有一个扫码器,现在需要对其中7个工位的检测数据与二维码关联并保存,并在最后一个工位区显示出OKNG进行分检,同时将检测结果提交给上位机。
想请教的是数据传递这方面有没有好的实现思路。
三菱R系列的CPU。

网友A:
定义一个数组,22个工位就22个元素,每个数组元素定一个一个结构体元素,可以吧二维码元素、OKNG等保存,
如果用西门子博图,这个就不是很难。

网友B:
引用楼主攻城狮老王于2024-09-05 22:01发表的 请教一个关于数据传递的思路 :
一条全封闭的产线有22个工装位置,前面只有一个扫码器,现在需要对其中7个工位的检测数据与二维码关联并保存,并在最后一个工位区显示出OKNG进行分检,同时将检测结果提交给上位机。
想请教的是数据传递这方面有没有好的实现思路。
三菱R系列的CPU。

这个简单吧,举个例子:22个工位,你每个工位都使用100个字来存储数据(看实际需求来决定地址数量),最前面上料扫码后将数据存储到前10位,装置1产品传输到装置2的时候,你把100个字传输给装置2,装置2做了什么工艺你再存到这100个字里面(除扫码数据的字外),一直往后传就可以了。到了最后工位的时候,你再把这100个字拿出看,去看下这片产品在每个装置都做了什么,是什么结果,然后做你需要的处理。  三菱(装置1到装置2-BMOV D100 D200 K100,装置2到装置3-BMOV D200 D300 K100,装置3到装置4-BMOV D300 D400 K100......,装置22-D2211=1是什么,D2212=1代表什么........)

网友C:
你是指程序指令解决还是硬件思路,我之前遇到过你说的这样的设备,最后 买了RFID,每个工站配一个,来料信息写入,最后一个工站全部读出来,显示在触摸屏并且上传MES。如果机台设计类似转盘或者工站传递有序,就移位指令甩起来就是。

网友D:
我想到的还是用位移指令把二维码数据做位移,根据二维码数据长度分配所需字数,然后一个字用来存检测结果,这两组数据所占字数相加就是每个工位需要的字数,就是图中指令中的N2,再乘以22工位,就是图中指令中的N1。

网友E:
我以前做这种项目都是用上位机来做调度的,好处是可用用配置文件或者设置界面的方式动态调整各种调度条件和需要收集的数据点。不过上位机调度需要通信时间开销,做的不好的话会有明显的等待时间,这方面需要一定的实战经验和技巧。
只靠PLC解决,主要还是把思路梳理清楚以后把调度算法抽象出来,并建立数据结构来支撑这个调度算法,包括输入的,输出的和中间变量都放到数据结构中去。最终效果就是所谓的面向对象,只要把这个对象定义清楚了,就不是什么大问题。
这里随便举个例子:

PLC的调度逻辑实际上非常简单,你这里后面没有扫描了,默认产品都是顺序流动的。用上面的数据解构建立一个先进先出的FIFO,首站上线push一个元素到FIFO中,开始往后流转,每个站触发以后在FIFO进行搜索,把FIFO中当前站号=当前站的上一站的的那个数据结构中的当前站编号字段改成本站的编号,并在加工结束后给所有站状态这个字段中代表本站的位写入结果,比如合格写1不合格写0;如果当前站 有检测结果要记录,那么写入对应的过程参数n,因为是全局的,所以把一个产品所有可能用到的参数都列出来。当一个产品依次走完所有的站后,在最后一个站检查所有站结果是不是都为1,是就报OK,不是就报NG。处理完成后(如果NG品要隔离的话),在FIFO中删除这个元素。
这个只是一种简单的搞法,实际项目会更复杂,比如说所有结果这个字段很多时候只用bool类型是不行的,即不止有好和不好,还要更细化的分类,这个时候就变通一下就行了。
你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后面没有扫码了,整个产线搞成了类似多工位转盘那种思路,这就要求中间绝对不能乱,一乱了就数据和实物就对不上了,但是好处就是其实可以更简单,比如上面的FIFO,你可以不用,甚至把产品数据结构的地址定死都行,因为你的调度和工艺是严格绑定的,就长这个样子了。我们以前会在每个站都装扫码,可以在工位间随意加buffer,瓶颈工位也可以加双工位,都很简单,因为把工艺和调度解耦开了以后,就可以非常自由的进行调度了。
  • 下载积分:+1(攻城狮老王)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菜鸟学工控_1) 好贴好贴!,大神来了

网友F:
    一点难度都木有   做好 数据移位就OK

网友G:
    基本跟楼上的思路差不多,可以定义一个数组此数组,比如为Data(0...21),数组的类型为一个结构体,把结构体里的数据类型定义成你想要的,然后每转动一次工位就执行,       Data[21] :=  Data[20];  Data[20] :=  Data[19];.......Data[1] :=  Data[0];  Data[0]:=DataClean;

网友H:
    用ST来写,没啥难度的。
    一个工位一个工位填数据,然后往后传。注意接收时别搞混就行

网友I:
    如果工件在工位移动过程中 不会被人为的拿走 一定会按顺续走到最后一个工位 ,哪么用移位就可以解决

楼主:
    不管是数组还是写D字,实现没有什么难度,就是写了好多bmov。突然想问问大神们省事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到的还是用位移指令把二维码数据做位移,根据二维码数据长度分配所需字数,然后一个字用来存检测结果,这两组数据所占字数相加就是每个工位需要的字数,就是图中指令中的N2,再乘以22工位,就是图中指令中的N1。

谢谢,二维码我是直接MOV 10个字的,一个工位最终会产生52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做这种项目都是用上位机来做调度的,好处是可用用配置文件或者设置界面的方式动态调整各种调度条件和需要收集的数据点。不过上位机调度需要通信时间开销,做的不好的话会有明显的等待时间,这方面需要一定的实战经验和技巧。
只靠PLC解决,主要还是把思路梳理清楚以后把调度算法抽象出来,并建立数据结构来支撑这个调度算法,包括输入的,输出的和中间变量都放到数据结构中去。最终效果就是所谓的面向对象,只要把这个对象定义清楚了,就不是什么大问题。
这里随便举个例子:
[attachment=302934]

思路不错。有空了写个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