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6):
公司接个订单,新设备要用两台110KW变频电机在同一条轴上运行,两台电机要同步运行,本人还没有做过,如何控制,如何选型,都是一头雾水,感谢大家这几天提供宝贵建议,现在选用变频器控制,变频器要ABB或西门子品牌,反馈选用增量编码器还是用旋变?

网友A:
引用楼主rcd8888于2024-09-06 08:49发表的 两台90KW电机同轴同步运行有哪些方法 :
公司接个订单,新设备要两台90KW电机同轴同步运行,本人还没有做过,如何控制,如何选型,都是一头雾水,欢迎各位指导下,感谢!

这么大?不是伺服电机吧?如果是伺服电机,两轴同步运行基本上的PLC定位模块都可以做到。

网友B:
除了功率和同步之外啥信息都没有,那只能默认是伺服电机了,伺服电机做同步还不容易么~

网友C:
90KW?你用三峡大坝上呢。我以前用过安川的一款,超级超级大伺服驱动器,55kw的好像。再大好像要定制了吧。安川最大好像可以定制550kw的伺服驱动器。

网友D:
可以用带同步功能的变频器做主从同步,异步电机需要额外安装编码器做为反馈

网友E:
入行20多年,见过最大的伺服电机

网友F:
问问伺服电机厂家,他们有专门解决同步的方案。

网友G:
典型的主从控制,主动轴速度控制,从动轴扭矩控制。参考abb acs880主从控制

网友H:
为了实现两台90KW变频电机的同轴同步运行,您需要关注以下几个关键点:

### 1. 变频器选型

#### 容量与电流
- **容量选择**:变频器的额定容量应大于或等于两台电机容量之和。对于两台90KW的电机,变频器的额定容量至少应为180KW。
- **电流选择**:变频器的额定工作电流应大于所有电机额定电流的总和的1.2倍以上,以确保在电机启动时变频器能够处理瞬时大电流。

#### 控制模式
- **开环V/F模式**:由于转矩矢量控制模式需要检测电动机的参数,这在多电机同步控制中不适用,因此变频器应使用开环V/F工作模式。

### 2. 电机参数一致性
- 两台电机最好是同一个厂家生产制造,同功率的电机,最好是同一批次的,以保证电机特性的一致,最大程度使电机的转差率一致,以保证良好的同步性能。

### 3. 电缆长度与电容问题
- 充分考虑电机电缆的长度,电缆越长,电缆之间或电缆对地之间的电容也越大,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含有丰富的高次谐波,所以会形成高频电容接地电流,对变频器的运行产生影响。电缆的总长度在变频器允许的范围内,必要时,应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输出电抗器或输出滤波器,以补偿导线过长分布电容过大造成的漏电流影响。

### 4. 电机保护
- 为了保护电机,单个电机的过载保护需要用户自己做。每台电机前应安装热继电器,以防止电机过载。

### 5. 制动单元与制动电阻
- 对于需要快速制动的应用场合,为了防止停止时产生过电压,应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有的小功率的变频器已内置制动单元,因此只需接制动电阻即可。

### 控制策略
- 在控制策略上,可以采用一台变频器同时控制两台电机的方案,即“一拖二”控制。这要求两台电机的运行频率完全相同,适用于负荷均衡的场合,如大型流水线的电机运行。

### 注意事项
- 在一拖多同时启动的场合下,确保所有电机的功率之间不能差异太大,一般不要相差两个功率等级以上。

通过以上步骤和注意事项,您可以有效地控制和选型两台90KW变频电机的同轴同步运行,确保设备的稳定性和效率。在实际操作中,建议参考变频器和电机的用户手册,遵循制造商的指导和安全规范。
智慧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 AI回答仅供参考。不对也不改!!!

网友I:
楼主明确地说了是变频电机,,理解为普通变频电机,这种功率在重工企业如钢铁,港机等多见,.
按楼主描述的,既然同轴了,则肯定被强迫同步了,问题归结到了两个电机的荷载平衡问题了,既,在目标速度受控条件下,两个电机必须出力(转矩)相同. 同轴_荷载平衡.pdf (89 K) 下载次数:36

网友J:
使用同步变频器,以前用的饲料行业2个电机同步对压

网友K:
同步精度要求怎样。做过士林变频器同步,方法1:变频器1的输出模拟量接变频器2的输入模拟量。方法2:两台变频器485通讯。方法3:电机加装反馈,如编码器,反馈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