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422口烧坏了

楼主(2024-09-06):
GS2107-WTBD,422通讯口烧坏了,还有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A:
换个通讯芯片 好了的话就万事大吉了
不好的话就要费劲修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2024-10-23):
肯定有啊,通讯芯片没几个钱,周边的TVS ,电阻电容也不值几个钱,只要主芯片不坏,修好又省下一笔

网友C:
能扩展就再插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