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流量计用拟量还是脉冲量

楼主(2024-09-06):
最近准备做一个项目,会用到30个流量计。流量计有3种输出,脉冲,电流模拟量,485.
我这边PLC需要实时流量和累积流量,按照485轮询的效率,实时流量首先排除485。
脉冲的优势是可以计算累积流量。查阅资料smart200 输入点都支持脉冲输入,但是高速计数器只有6个。不知道这么多脉冲咋输入
模拟量可以接AE08的模拟量输入模块,4个就够了。就是不知道累积流量的误差大不大。
好纠结呀。

网友A:
总线最好!
QQ: 2490453455

网友B:
可以考虑一下网口采集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专用的流量表,他们内部能自动计算总流量,也能提供实时流量,

网友E:
实时流量用模拟量(实时性)
累积流量用485轮询(数据同步性)
QQ: 2845452345

网友F:
为啥排除485,用它传输流量计自己累计好的量不是更好吗,累积量对速度又没啥要求。

网友G:
你可以用485网关.比如一路modbustcp转N路rtu,然后网络上多挂几个网关,甚至可以做到一个流量计独占一个端口.

网友H:
线性模拟量最好
相信自我!

网友I:
485低波特率时确实慢些,可用搞个多串口设备同时扫描,这个设备由smart读取结果值就行

网友J:
如果你对实时性要求不高,首先考虑485,而不是首先排除485,没错,485实时性是不好,但是除了PID这种场合,485读取数据的好处很多,像你这种情况,起码就排除了干扰选项,模拟量的长距离传输,干扰是非常难以控制的问题。接线,成本。。。。如果工艺上可以允许这个延迟,我看不到不选485的理由。
模拟量接口的价格,高速脉冲口的价格,接线的复杂,怎么看都会很头疼。

网友K:
4个模拟量的钱换成2个通讯模块 省力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线最好!

可惜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一下网口采集模块

就是不知道这个效率如何,实时流量准确不。因为涉及到多个流量计的同时实时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积算仪吧,那玩意儿单通道的只能带一个流量计,多通道的价格感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时流量用模拟量(实时性)
累积流量用485轮询(数据同步性)

这个是比较理想的方案了,但是流量计多一个485价格也会贵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用485网关.比如一路modbustcp转N路rtu,然后网络上多挂几个网关,甚至可以做到一个流量计独占一个端口.

请问这种TCP转RTU的速度比RTU轮询的速度快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啥排除485,用它传输流量计自己累计好的量不是更好吗,累积量对速度又没啥要求。

要考虑成本的情况下兼顾实时量和模拟量,实时方面485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I:
485低波特率时确实慢些,可用搞个多串口设备同时扫描,这个设备由smart读取结果值就行

这个我倒是没见过,请问你说的多串口设备是指rtu网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线性模拟量最好

就是不知道模拟量算出来的累计流量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你对实时性要求不高,首先考虑485,而不是首先排除485,没错,485实时性是不好,但是除了PID这种场合,485读取数据的好处很多,像你这种情况,起码就排除了干扰选项,模拟量的长距离传输,干扰是非常难以控制的问题。接线,成本。。。。如果工艺上可以允许这个延迟,我看不到不选485的理由。
模拟量接口的价格,高速脉冲口的价格,接线的复杂,怎么看都会很头疼。

谢谢回复这么多,对实时性要求挺高的,不然我也喜欢485,多省事儿啊。传输距离倒不是很远,几十米吧。接线那是没办法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4个模拟量的钱换成2个通讯模块 省力省事

啥通讯模块啊?

网友L:
累计流量需要每秒采集10--20次
  • 下载积分:+1(一曲飘零) 专业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TCP转RTU的速度比RTU轮询的速度快很多吗?

估算。网线10ms吧,但每个流量计基本都在50ms以内轮询完成。并且任意一个流量计损坏或掉线不影响其它速度。
  • 下载积分:+1(一曲飘零) 这个挺好

网友M:
    流量计自己会累计,你还把485排除了

网友N:
    选支持串口输出的多通道采集卡,用过同时监控30多路电流的采集卡,一次全部读出来,性价比很高。
  • 下载积分:+1(一曲飘零) 嗯,东西挺好。

网友O:
    如果只是实时读取数据,并不涉及到控制,那485绝对是最好的。如果有涉及到控制,比如说定量,或者流速之类的,脉冲或者模拟量,还是稳定许多。

网友P:
    建议使用485,模拟量如果考虑干扰因素要进行滤波,滤波后采集速度也差不太多的,如果使用脉冲接线和配件成本有考虑么

网友Q:
引用 网友E:
    实时流量用模拟量(实时性)
    累积流量用485轮询(数据同步性)

    好注意
    想飞的鱼

网友R:
    模拟量要考虑干扰,提前准备好走线,接地,铜箔.独立电源,滤波电容.以防万一
    想飞的鱼

网友R:
    接线尽可能的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