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电池没电,是不是会丢程序?

楼主(2024-09-07):
有两台永宏PLC,一台型号是B1-32M4T2-D24,使用中突然不能正常工作,运行灯亮,有输入(输入灯亮),没输出(输出灯不亮),拆开检查,其它找不出问题,但电池没电,只剩下2.31V了。这种机型电池无电,是不是容易丢程序?
另一台信号是B1-32M4T2-AC,主板完全一样,且是同样毛病,电池电压为1.9V了。

网友A:
PLC电池没电都会丢程序吧

网友B:
有的程序保存在EEPROM里。看品牌。

网友C:
没电会掉程序

网友D:
有源程序吗?

网友E:
我碰过的几款没电会丢
松下智能相机 visionpro视觉 三菱plc
共重好 公众好 筹批社 ngcpjr VX:choupishe

网友F:
电池没电有亮红灯吗?

网友G:
会的,前两天刚换过电池

网友H:
PLC电池没电了,外部供电又断电,程序好像就没了

网友I:
会失掉程序。

网友J:
仿三菱的基本上都会。。。

网友K:
遇到过,会丢的!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L:
永宏的是会丢程序的

网友M:
电池没电了会掉,但2.3V是刚断电时候测的吧,如果一个星期没通电,直接拆开测 2.V左右的话,程序不会掉,里面电池是3V充电电池,随着使用年限增加,和所有充电电池特性一样,最后都会报废,关电1天不掉,但关电1周就会掉了,是个渐进衰老的过程。新机型M系列的就是不掉的,没有电池,至少你退休了程序还在,三菱的3U会掉,5U就没有电池了,不会掉

网友N(2024-10-23):
肯定丢程序,经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