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7):
用松下驱动器的直线电机,分辨率是1um,走总线,客户要求上位机发10000脉冲给驱动器,直线电机走1mm,这个怎么改啊?

网友A:
把10000除10000给到功能块位置不就行了

网友B:
算电子齿轮比

网友C: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理解直线电机模组的分辨率、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以及如何通过松下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设置来实现特定的运动控制要求。以下是一个详细的步骤说明:

### 直线电机模组的精度参数

1. **分辨率**:系统能够产生的最小运动步距,即系统发出一个脉冲运动轴能够行走的最小距离。对于直线电机模组,分辨率接近反馈系统的分辨率,如光栅尺的分辨率,但还受到机械系统连接刚性、阻尼以及驱动器参数调试的影响。

2. **定位精度**:程序指定移动量与实际移动量之间的误差。例如,如果一个单轴移动100mm,结果实际上它走了100.01mm,多出来的0.01mm就是定位精度。

3. **重复定位精度**:在定位精度这个理想值上,每一次往复的工作精度差异。例如,要求单轴移动200mm,结果第一次实际走到200.01mm,重复一次同样的动作,又走到199.99mm,这之间的误差200.01-199.99=0.02mm即重复定位精度。

### 松下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

为了满足客户要求,即上位机发10000脉冲给驱动器,直线电机走1mm,我们需要调整伺服驱动器的参数,特别是与脉冲输入和电机旋转圈数相关的参数。

1. **Pr0.07:伺服控制脉冲输入方式**。确保设置为“3”,即只用一路脉冲,增加一个方向控制信号,以实现定位控制。

2. **Pr0.08:电机每旋转一圈所需要的指令脉冲**。这是关键参数,需要设置为使电机每接收10000个脉冲移动1mm。如果直线电机的丝杆螺距为5mm,那么Pr0.08应该设置为50000(即10000脉冲/1mm * 5mm/圈),这样电机每转一圈,丝杆带动运动平台将移动5mm。

### 电子齿轮比

根据松下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设置,可以进一步调整脉冲与电机实际移动量的关系。电子齿轮比由分子和分母组成,分子为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分母为电机旋转一圈所需要的脉冲数。如果分子大于分母,就是放大;如果分子小于分母,就是缩小。在这个场景中,我们可能不需要调整电子齿轮比,因为Pr0.08已经足够调整电机的脉冲-移动关系。

### 总结

通过调整Pr0.07和Pr0.08参数,可以确保上位机发送的10000个脉冲使直线电机准确地移动1mm。如果需要更精细的调整,可以考虑电子齿轮比的设置,但通常情况下,仅调整Pr0.08就足够满足大多数定位控制需求。
智慧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 AI回答仅供参考。不对也不改!!!

网友D:
电子齿轮比计算器.zip (22 K) 下载次数:32 电子齿轮比软件
相信自我!

网友E:
當然可透過更改墊子齒輪比達到客戶需求
但如果客戶發1脈衝那相對關係是啥應該是0.0001mm對吧
但受限於硬體規格你說你要怎麼作動因為為1um=0.001mm
所以喽你只能更改光學尺讀頭規格再修改驅動器讀頭參數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當然可透過更改墊子齒輪比達到客戶需求
但如果客戶發1脈衝那相對關係是啥應該是0.0001mm對吧
但受限於硬體規格你說你要怎麼作動因為為1um=0.001mm
所以喽你只能更改光學尺讀頭規格再修改驅動器讀頭參數摟

湾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