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8):
请教个问题,FX5U 这个硬件版本还能升级吗?

网友A:
最高只能升级到1.071的版本

楼主:
感谢二楼解答!!!

网友B:
你这个是16年产的
我有一个17年产的,我升级到1.076的版本,但是我怎么操作都不能升级到最高版本1.310
但是问三菱官方说可以升级到最高版本

网友C:
升级固件和硬件版本有关联的,可以去官网查看硬件版本最高可以升级到的固件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