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2715-XTBA未知IP跟端口怎么清除重新下载新程序?
~

楼主(2024-09-08):
请教各位大佬,手上有个16年的三菱这个屏,不知道IP跟端口,怎么才能重新下载?第1次用三菱的屏
路过的时候记得、哥在打劫。

网友A:
没串口吗?用串口下载也可以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串口吗?用串口下载也可以的
无意中打开一个盖子,有个以前的MP3数据线可以下载上传 谢谢
路过的时候记得、哥在打劫。

网友B:
正面,左下角,有个盖子,打开,里面有一个迷你USB口,用这个下。
GT2715-XTBA未知IP跟端口怎么清除重新下载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