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8):
多线原理图,如图元素在移开连接位置后红框所标的文本就消失了,连接后就自动添加了请教这个文本功能怎么实现,这是客户发回的图纸,当案例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请高手指导!!!
没有一天不想努力破圈,然.........

网友A:
路径功能文本

网友B:
因该是目标源 的一个功能文本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径功能文本

路径功能文本是上面紫色文本实现的,红框标注的还没查到如何配置。
没有一天不想努力破圈,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该是目标源 的一个功能文本显示

按这个思路有详细的步骤吗,可否指导一二。测测能否实现
没有一天不想努力破圈,然.........

网友C:
Q11端子出去连接的目标属性

楼主:
还是不行!客户是较大的公司,版权应该是授权过的,估计我个人的有些块没有激活啥的。
没有一天不想努力破圈,然.........

网友D:
不能打开符号看,就只能看看显示选项卡里有哪些参数了

楼主:
属性框中只需要填写设备标识符的字母部分,数值部分自动生成的,看着和第二图的这个数字有关,再慢慢研究了。
没有一天不想努力破圈,然.........

楼主:
引用 楼主:
属性框中只需要填写设备标识符的字母部分,数值部分自动生成的,看着和第二图的这个数字有关,再慢慢研究了。

设备标识符只需字母部分,确定后数值部分自动就生成了,整页的符号都是这样编辑的。
没有一天不想努力破圈,然.........

楼主:
还是没整明白??? 非常怀疑破解版真的搞不了,必须得授权版的。
有懂的大佬吗,多多指教。
没有一天不想努力破圈,然.........

网友E(2024-10-10):
这个是符号地址, 打开plc的符号地址自动生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