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8):
连接PLC,模块上的指示灯正常梁,IP地址设置正确,能ping通,网卡是USB转的电口,没啥问题,就是找不到CPU的IP地址,求助

网友A:
换台带原生网卡的电脑,或把PLC接到路由器,电脑WIFI连接路由器。
QQ: 2845452345

楼主:
是网卡驱动的问题吗?我USB转网口电连接网络没啥问题啊

网友B:
网卡接口选择不带AUTO试试

网友C:
安装过不同版本的编程软件? 还是只有一个软件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电脑上还安装了博图V19以及VS软件,是软件兼容的问题吗?

楼主:
还有博图的V19软件,是软件兼容的问题吗?
引用 网友C:
安装过不同版本的编程软件? 还是只有一个软件

网友C:
和博途应该没有关系
遇到过安装过不同版本的软件 不能连接电脑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直接输入IP地址进行查找,局域网有时不能通过自动搜索搜到PLC

网友D:
先添加PLC就可以了

网友E:
用主板上的网卡直连PLC,看看能不能搜索到。

看看控制面板里的PG/PC通讯是不是设定好了。我装完系统再装软件,然后直接搜PLC就能搜到,不特意设置也没问题。

WINDOWS和200SMART软件还是很强大的,就算是电脑和PLC不在同一个网段,也会给电脑自动增加一个和PLC在同一个网段的IP地址。所以一般情况下不太存在电脑板载网卡不会有搜索不到PLC的情况。

这种搜不到PLC的情况多数出在USB转RJ45网卡上。

所以工控人选择笔记本电脑的时候尽量不要选轻薄本或者全能本,好多这类电脑不带网口。

如果你的电脑没有RJ45的网卡。你可以用无线路由器的LAN口插PLC上,用笔记本电脑的无线网卡去连路由器。
这样就能让电脑搜到PLC了。亲测可行,我试过。

我提供的方案终归是比一个一个试外接网卡哪个能搜到PLC好用。

提供个方向,你可以买个绿联比较贵的USB转RJ45网卡试试。

网友D:
以局域网VPN的方式,实现电脑和PLC进行远程连接,通过SMART200的软件自动搜索PLC的地址,有时搜不到的,第一步通过添加PLC(输入地址),就可以实现smart200的软件与PLC实现连接;另一种方法用上位机和PLC进行连接测试。这种搜索不到的PLC的现象,通常不是电脑与PLC的网线直接连接

网友D:
就是电脑通过网线直接连接PLC,进行自动搜索,搜索不到,也可以先通过添加PLC,进行连接的----除非你ping地址出现不通或者丢包

楼主:
嗯,手动添加正常可以连接
引用 网友D:
直接输入IP地址进行查找,局域网有时不能通过自动搜索搜到PLC

楼主:
嗯,手动添加PLC正常,可以进行连接
引用 网友D:
直接输入IP地址进行查找,局域网有时不能通过自动搜索搜到PLC

楼主: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
引用 网友E:
用主板上的网卡直连PLC,看看能不能搜索到。

看看控制面板里的PG/PC通讯是不是设定好了。我装完系统再装软件,然后直接搜PLC就能搜到,不特意设置也没问题。

WINDOWS和200SMART软件还是很强大的,就算是电脑和PLC不在同一个网段,也会给电脑自动增加一个和PLC在同一个网段的IP地址。所以一般情况下不太存在电脑板载网卡不会有搜索不到PLC的情况。

网友F:
这种问题常见,设置上没问题的话禁用网卡后在启用,还无法自动搜到的话直接手动添加CPU的IP连接就好,有时自动能搜索到,连接也正常,但某一天同一台已正常连过的CPU也出现过此问题,不必纠结

网友G:
有可能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