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9):
有没有老哥门用过,这个USB转232的通讯转换器  用于领控这类防三菱FX2N,FX3U的PLC  程序上下载。
本人买了一个便宜的USB转232通讯线 (CH340芯片无法通讯),换了这个贵一点的通讯转换器 还是不行
有没有用过的老哥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难道只能用绿地这类 40块大洋的线才可以?

网友A:
先安装驱动,再在电脑上找到COM端口,接线就可以使用了。问厂家要驱动。

网友B:
FX2N,FX3U的编程口,圆孔是422通讯,需要购买USB转422或者你再加一个232转422,按照要求接线

网友C:
国产一体机需要RS232阵脚功能齐全才可以,只有2,3,5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FX2N,FX3U的编程口,圆孔是422通讯,需要购买USB转422或者你再加一个232转422,按照要求接线

是可以232通讯的,绿联的线 一次点亮    ch340要卸载再装 搞好几次才可能偶尔通讯成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一体机需要RS232阵脚功能齐全才可以,只有2,3,5的不行

全了 也是只是用的2 3 5

网友D:
买个好点,全功能的,
研华 ADAM4561 MOXA UPORT 1150
或者类似的,换别的型号,不用再买转换

楼主:
莫非是CH340芯片不行,232 不行(领控PLC编程口)
绿联芯片是PL2303芯片

网友E:
这种几块钱一个,不好用啊,内部用的CH340+MAX485芯片,有时候一下就坏了,可能是我运气不好,后面换宇泰的七八十块钱一个,一直不坏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网友F:
之前丢了线,干过这样的:手头上有一个USB转232,9针的头,于是把三菱插屏的线直接怼,成了
侃问-答

网友G:
宝网上搜索艾莫迅可以试试!
  • 下载积分:+1(li19930121) 已经搞好了,换了跟绿联 ..
  • 热烈欢迎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网友H:
引用 楼主:
莫非是CH340芯片不行,232 不行(领控PLC编程口)
绿联芯片是PL2303芯片

ch340我碰到过新版驱动(23)win11用不了,找了老版驱动(16)才能用
  • 下载积分:+1(li19930121) 老版也不好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丢了线,干过这样的:手头上有一个USB转232,9针的头,于是把三菱插屏的线直接怼,成了

    驱动用的是哪个呢?

网友I:
    可以用的,线要自己做

网友I:
    可以用的,看我发的评论要屏蔽点位。
引用 网友F:
    之前丢了线,干过这样的:手头上有一个USB转232,9针的头,于是把三菱插屏的线直接怼,成了

网友J:
    艾莫迅 比较实际一点  也不用去折腾   你这rs232  接个通信模块还是可以的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