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9):
一直连接不上不知道哪里搞错了

网友A:
你把IP为192.168.6.0的PLC改成192.168.0.6

网友B:
要同网段

网友C:
你这IP网段 都不在同一网端上  什么可以链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IP网段 都不在同一网端上  什么可以链接吗

那刚好我有一个疑问,如果想要跨网段怎么通讯呢?

网友E:
IP前三段要一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刚好我有一个疑问,如果想要跨网段怎么通讯呢?

那就是改子网掩码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