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遇到个大难题

楼主(2024-09-10):
公司有一台气动压力设备,不知道谁提的修改方案,现在需要取消单向调速阀,做成程序控制电磁阀开度调速;
主气缸电磁阀用的亚德客4V400系列最大频率3次/秒,
,想了几种方案都有问题:
①PWM控制阀线圈,电磁阀线圈不支持,NG;
②定时中断不停翻转,电磁阀开断频率不够,NG;
③下压时电磁阀两端通气,靠气缸内部气压差匀速推进,在到位后如果断气会有冲击还是NG

网友A:
这有什么难,再合理化建议加回去就完事了。
下载积分:+1(二二123)
下载积分:+1(是我冒饭了) 言之有理呀,一语点醒梦 ..

网友B:
使用比例阀控制,再加模拟量模块,可以控制气压与流量

网友C:
换成电气比例阀,模拟量或者通讯控制!

网友D:
虽然想说: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但反过来想,是不是单向调速 阀容易坏且不精准?如果只是贵,那电气这边就要提出换成比例阀了。
侃问-答

网友E:
建议换费斯托或者SMC高速阀,气压先导。从目前来看,第三个问题可以解决的。
你现在要求一秒冲压冲压循环多少次?
抄美国一台机器,二十年前的机器,现在已经使用了6年了。气缸大概像小圆凳那么大。费斯托的大约400美元。其余16个气缸是SMC的。看上去气缸大,但是价格便宜,1200一个。
用两个双头电磁阀来控制器一个气缸。也就是4个Y点来控制。同时气缸的两个气口都有模拟量压力开关测试。气缸气口不接单向调速阀。接两个精密的调速阀外挂在相关管路上,一个控制上升的速度,一个控制下降的速度。由于我们的产品是0.12mm厚度的不锈钢,主要是成型和切断用。主气压用0.5MPa。因为美国的机器管路非常的复杂。我们没有按照美国的全部接法。按的是smc工程师的接法。气缸的工作运动行程10mm,受到模具设计,一般调整10----12mm的高度。
美国的接法比较犀利,它可以控制冲压上腔下腔压力差。所以看上去它可以冲压速度很快,但是模具冲压的合模的声音比较小。
由于没有得到美国机器的全部管路图和程序,我们按自己的方式去调整。效果没有美国的机器速度快和噪音小。
一直在尝试改进冲压噪音,无奈没有好的精密调速阀调压阀。相对之前有改善。没有达到美国机器的效果。现在美国的机器已经拉到仓库了。想拿来练手也没机会了。用的OPC上位机连接ge -fanuc的PLC,有点难度。

网友F:
调速那就用比例流量阀呗,难在哪?

网友G:
比例阀+气缸加行程尺或编码器闭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速那就用比例流量阀呗,难在哪?
要是能换比例阀那还说什么,现在就是要求通过算法控制普通的先导电磁阀

网友H:
山不转水转,非要这么搞,那我就给你模拟一个呗,8个普通电磁阀,前面加个带降压的气罐保证来气流量稳定,然后你就可以做一个有8级流量的电磁阀组,要多少级就开几个电磁阀完事~,气缸气压建立期间所有阀全开,气压建立完成后降低开度进入匀速运行,速度上来以后关掉足够多的阀以避免过充。这种改造项目,讲究的就是一个微观过程分析,到时候PPT上面直接以ms为单位把气压、行程时序图一放,反正老板又看不懂,只要觉得很厉害就行了~
速度的问题只要花钱也是可以解决的,前导阀慢就换直通阀,一般来说近似规格的直通阀比先导阀快一个数量级
到时候你这一排8个直通阀,在那边啪啪啪直响,多壮观~

网友I:
怎么能用普通阀的开关来做气压调节呢?做不好的。
首先,阀本身就受不了,它写的是3秒/次,你要是这么用,阀芯没几天就不行了,电磁阀不是这么用的;
其次,你这样调,没法稳定,稳定了也差强人意。
调节开度就用比例阀啊,别打普通电磁阀的主意了,啥东西干啥活,别搞跨界。

网友J:
啥东西干啥活,提出这个想法的人不知道啥叫比例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