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达优控程序无法运行

楼主(2024-09-10):
弄了一个小的中达优控的,写程序进去后程序可以运行,但是继电器和线圈都没有变化。右大神遇到过这种没?这个一体机好像没有run和stop的按键

网友A:
写简单的先试 多试几次看看 寨子货不能按常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简单的先试 多试几次看看 寨子货不能按常规
这种PLC不能直接下载,必须从上传哪里点击下载才可以。

网友B:
PLC监控诊断看看有没有故障或强制运行试试
旨在不耻下问中.........

网友C:
这个品牌的产品有问题,少用这种产品,以前用过一次。

网友D:
我用好久了
小设备都用这个,也没遇到什么问题啊。屏幕上有 run灯看看,或者把程序给看看哈
hero_168

网友E(2025-05-02):
我们厂也有一台滤油机上使用的也这类产品,如今,触摸屏点击没反应了,需整体更换。找软件想办法导出才行。